求教型号。

楼主(2016-09-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有难度, 去年下了老T的二十几M的代码表, 里面都没这个丝印

楼主:
不折腾了,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出具体型号功能。哪天没事干了再把电路图描出来就大概知道是啥玩意了。

网友A:
PCB上常见的SOT-23, 不外乎是三极管,二极管,复位IC这三种。二三极管的话可评估其在电路中的作用,一般都是作开关用,不大可能作线性放大了。复位IC的话直接焊掉,临时焊个小开关人工复位,有空了再买来换。

网友B:
帖个照片看看。

楼主:
是sot23-3的,这个封装对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上常见的SOT-23, 不外乎是三极管,二极管,复位IC这三种。二三极管的话可评估其在电路中的作用,一般都是 ...

是示波器输入前级小信号处理用的,现象是不稳定,电平乱跳。对应显示y轴乱跳。

快放假了,不折腾了它了。国产的示波器还真是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