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空气开关连线

楼主(2016-09-28):
大神,
   空气开关接线不分方向吧?就是一进一出,随便了。。。。。网上有人说要上进下出?
   多谢!

网友A:
一般是上进下出
这种都是有标准的
你不按常规接线 容易出事故
别人不知道  然后拧下面的线 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上进下出
这种都是有标准的
你不按常规接线 容易出事故

多谢!

网友B:
只要碰到电力,每个动作都有规范。一定要上进下出。

那确实,多谢!

网友C:
直流是有方向的,要参考使用手册。

网友D:
楼上的兄弟,那个是交流啊。

网友E:
我就搞过下进上出的,玩的是心跳啊。

网友F:
这个上进下出是电工约定俗成的行规  前几天一个新来的学徒跟着老师傅也就是接这个空开 结果接成了下进上出 结果老师傅直接让他滚蛋了  (这个老师傅教给过他)

吓死我了,哈哈 这个老师傅够严格

网友G:
交流电我一般找电工搞,因为有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自己不懂,一定自己弄得话,我会找个胶带,做个标贴标一下,因为我怕我搞错了,不标注的给别人带来灾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上进下出是电工约定俗成的行规  前几天一个新来的学徒跟着老师傅也就是接这个空开 结果接成了下进上出  ...

因为他会弄出人命,当然该滚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上进下出是电工约定俗成的行规  前几天一个新来的学徒跟着老师傅也就是接这个空开 结果接成了下进上出  ...

北京一座发电厂,有一次线路发生故障,但应该动作的一路继电保护设备没有动作。
于是对这路设备检查,查出一个继电器触点间有个纸条。再查,值班工人证明是总工测试时塞在触点间的(这是测试时一种常用方法),测试之后忘了拿出来。
虽然该设备没有动作并未造成实际损失(其它设备动作了),这位总工被记大过,直接到车间当工人去了。工资降了多少级,我不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交流电我一般找电工搞,因为有些约定俗成的东西自己不懂,一定自己弄得话,我会找个胶带,做个标贴标一下, ...

最正确的做法!
搞电子不见得就懂电工操作安装,也没有那个资格。还是老实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上进下出是电工约定俗成的行规  前几天一个新来的学徒跟着老师傅也就是接这个空开 结果接成了下进上出  ...

那可不是约定俗成!原理可以不管它,但是“规矩”不能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因为他会弄出人命,当然该滚蛋。

当然 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北京一座发电厂,有一次线路发生故障,但应该动作的一路继电保护设备没有动作。
于是对这路设备检查,查 ...

这个电厂的管理者才是最应该表扬的 我遇到很多单位都是外行管理内行  这才是悲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厂的管理者才是最应该表扬的 我遇到很多单位都是外行管理内行  这才是悲哀 ...

这可不是发电厂的厂长能够作主的事情,要华北电管局才能够决定。
我一个老同学,因为此事从继电保护科长升到了副总工。原来的一位副总工(搞热机的)升总工。我的同学顶替被提升的副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