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四轴飞行器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
F:\学习\单片机\51单片机\电路.PNG,如图,这是一个电机驱动电路,本人新手请教一下,图中的电容和电阻具体都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6-09-28):
自己来沙发一下

自己沙发一下

网友A:
电容,吸收高频噪音
电阻,防止PWMDOWN那个管脚没有配置好之前出现不希望的动作

网友B:
电阻起个下拉作用,加上这个电阻可以让单片机上电瞬间防止误动作

网友C:
我去我怎么看不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吸收高频噪音
电阻,防止PWMDOWN那个管脚没有配置好之前出现不希望的动作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