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辨析:单端信号、差分信号 、共模信号、差模信号?

楼主(2016-09-28):
请教:
单端信号、差分信号 、共模信号、差模信号,有何 区别和联系 ?

百度过了,没看明白,所以 发帖 求助 !见附图一 、附图二

还请 前辈、大侠指点,轻拍 !

谢谢!

备注:
单端信号:single-ended signal;
差分信号:differential signal ;

共模信号:common-mode signal ;
差模信号:different-mode signal 。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附图一,共模信号

附图二,差模信号

附图三,单端信号和差分信号

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网友B:
我查,你们怎么都是在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你们怎么都是在截图。。。

截图好呀,可以 更直接 全面的 说明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