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二极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2016-09-28):
二极管正向导通时是外加电场大于空间电荷区的电场使得N区电子朝P区移动,P区空穴朝N区移动,那么在通过PN结空间电荷区后,N区电子和P区空穴相遇应该中和然后形成稳定结构不导电才对,但实际是正向导通时会有持续不断的电流,请教各位坛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第一句是在哪看到的?

网友B:
书上确实讲得挺难理解的,不要在意细节,以后就慢慢了解了。
首先想一下为什么P型导电,N型也导电,放在一起就只能单向导电了。
n型点子多,而P型电子少,两个结合在一起,交界处必有电子由n往P型运动的趋势。(这个趋势其实就是二极管的击穿电压)。
于是电子由N向P运动,这一趋势逐渐减弱,同时使得P型带上一点负电荷,N型带上一点正电荷,形成电场。直到这个电场和运动趋势相同。(这个电场即位导通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是在哪看到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书上确实讲得挺难理解的,不要在意细节,以后就慢慢了解了。
首先想一下为什么P型导电,N型也导电,放在一 ...

你这又是在哪书上看到是击穿电压的?还有电场就是导通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是在哪看到的?

外加正向电场使空间电荷区变薄啊

网友D:
又是多子少子,0.7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又是在哪书上看到是击穿电压的?还有电场就是导通压降???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网友E:
我也不是很清楚,瞎掰几句。
1.加上正向电压后,P区的空穴和N区的电子都向对方移动。它们不一定就能通过PN结,说不定在空间电荷区就结合了。

2.即使越过空间电荷区再结合,也不一定能形成的稳定的不导电结构。

想想P型半导体,主要载流子是空穴。空穴是如何移动的,就是从周围将别人的稳定结构上的电子抢过来。

3.空穴的移动,本质上是电子的移动。
如果对P型半导体加电压,电荷如何移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又是在哪书上看到是击穿电压的?还有电场就是导通压降???

老外生气了,老外解释下

网友A:
那些问题问的,不自然,不普遍,不好!!!
比如,既然空穴的移动,实际是价键电子的移动,那么:1.为何电子和空穴迁移率不同???而且相差很悬殊?2.既然空穴是虚无的,那么为何要引入它作为第2种传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