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TL电平问题

楼主(2016-09-28):
测试74LVC245输入低电平值,数据手册写明输入低电平最大值是0.8V,但是用示波器测试,在输入1.4V时,输出已经是低电平,数据手册的0.8V怎么解释,求大神相助,万分感谢!!!

网友A:
是CMOS的说明书。

网友B:
这些参数都是有余量的,也就是对大批量来说,0.8V一定可以识别为低电平,而实际上,通常余量会放到30%以上,也就是1.1V左右,相当比例的芯片就已经可以识别为低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参数都是有余量的,也就是对大批量来说,0.8V一定可以识别为低电平,而实际上,通常余量会放到30%以上 ...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上图的二极管阴极全部是比较器上拉输出的故障信号,低电平时故障,通过二极管嵌位后接入245输入,因为二极管导通会有0.7V电压,这样会不会影响判断呢?

网友C:
手册的意思是在输入小于0.8V以下的时候,输出肯定为低电平,在输入为2V以上的时候,输出肯定为高电平。而输入在0.8V和2V之间时,输出有可能为高也可能是低。所以输入1.4V时输出是低电平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的意思是在输入小于0.8V以下的时候,输出肯定为低电平,在输入为2V以上的时候,输出肯定为高电平。而输 ...

恩 了解了,谢谢!!能帮忙回答下7楼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上图的二极管阴极全部是比较器上拉输出的故障信号,低电平时故障,通过二极管嵌位 ...

图片内容太少,看不明白你的问题里面的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内容太少,看不明白你的问题里面的电路结构是什么样的

上图画出的只是其中一路,比较器后边二极管是1N4148,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输入245的电压是0.7V左右,会不会对245判断低电平有影响,常温可能没问题,高温情况下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上图的二极管阴极全部是比较器上拉输出的故障信号,低电平时故障,通过二极管嵌位 ...

这里低电平下二极管都没有导通,二极管后面是什么电平要看后面的电路是怎么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低电平下二极管都没有导通,二极管后面是什么电平要看后面的电路是怎么接法 ...

大神,这样能看清楚了吗

网友B:
在比较器输出low,A1端电压就在0.7V以内了,不影响你的系统判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图画出的只是其中一路,比较器后边二极管是1N4148,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输入245的电压是0.7V左右, ...

明白你的意思了,根据245手册所说的小于0.8V肯定输出低电平,所以是没问题的。而且温度越高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越低,更没有问题。另外IN4148还可以用肖特基二极管来代替正向电压更低,只有0.3V左右,比如BAT54T1-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比较器输出low,A1端电压就在0.7V以内了,不影响你的系统判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你的意思了,根据245手册所说的小于0.8V肯定输出低电平,所以是没问题的。而且温度越高二极管的导通压 ...

好的  大神 万分感谢

网友D:
觉得像是不仅是低电平,还要是小于0.8V的低电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样能看清楚了吗

这设计有问题吧?!
这个二极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A:
谁能解释一下,说明书里面的电源符号(Symbol)为什么标成Vcc而不是VDD。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设计有问题吧?!
这个二极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大神,这样可以看明白吗 ,多个故障信号通过二极管嵌位后,发送给单片机,你有更好的办法,欢迎相互交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明白你的意思了,根据245手册所说的小于0.8V肯定输出低电平,所以是没问题的。而且温度越高二极管的导通压 ...

对,1N4148的导通电压其实也不低,你可以看下手册在1ma的时候最高0.7V,所以你可以增大上拉电阻阻值,减小电流,让导通压降变小。不会影响后级的,要是怕就选择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设计有问题吧?!
这个二极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哪里有问题,说说,我感觉还行吧,建议吧二极管换成肖特基1N5819

网友E:
根据11层的图,一并回应22层和24层。   @oneLLpiece    @qwertwuyu

先排除比较器是双电源供电的情况。
如果是双电源,负电压过低可能会导致低电平超出后面245的最大绝对值(负电压值),损坏器件;
这时如果说二极管能把低电平拉高到安全范围,那么负电压的值必须仔细选择,大约 -1.0v左右。。。这个电压值,没人这么无聊吧?!

考虑比较器是单电源。
1、245应当是3.3v或者5v,无论比较器电压与此相同还是不同,低电平都有问题,
     二极管会把低电平拉高0.6v,很可能超出最大值0.8v,
     即使后面245仍然可以识别为0,但理论上是有错误的;
     如果二极管压降只有0.2v,如果比较器是轨轨,好吧,算你狠,但记住:这些附加条件都是二极管带来的,完全可以避免的,请看第3;

2、 如果比较器电压比245高很多,
     这时二极管能起到一个作用:保证高电平不超出芯片最大绝对值。
     但问题同样是低电平。

3、不要这个二极管,会有毛病吗?
     低电平没有问题了,如果还有问题,那么二极管会让问题更严重;
     高电平基本没问题,当然你如果非要给比较器供很高电压,我只能说你太无聊了。

总之,
二极管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和麻烦,
没有二极管,问题很少或没有,只是你不要给比较器供8v、10v这样的高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根据11层的图,一并回应22层和24层。   @oneLLpiece    @qwertwuyu

先排除比较器是双电源供电的情况。

朋友说的是,尤其是负电压和轨对轨这点说的很好。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11层的图,一并回应22层和24层。   @oneLLpiece    @qwertwuyu

先排除比较器是双电源供电的情况。

详细,严谨,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