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管脚电压部分不对

楼主(2016-09-28):
如题 目前就单调试FPGA 电源电压正确 同一个BANK的 部分引脚电压不对

求解惑

网友A:
能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些吗?一个人在那里讲的自得其乐

网友B:
管脚如果没有配置,默认一般是输入状态,
万用表测的电平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