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

楼主(2016-09-28):
求助,外部开关信号触发第一次,X变量==1,第二次触发X变量=2,以此类推的程序。谢谢大家能帮我

网友A:
出钱找人做。

楼主:
我只要范例,

网友A:
学生,鉴定完毕,还是收费。

网友B:
伸手党啊

网友C(2016-11-01):
例如低电平触发,用RC0做开关
先定义一个数据类型,设置RC0为输入:TRISC=0x01;
例如
unsigned int x=0;//计算次数
unsigned char  key=0;//控制按钮
if((RC0==0)&&(key==0))
  {
       x++;
       key++;
  }
if((key>0)&&(RC0==1))
  {
      delay(1000);//开关延时复位
      key=0;
  }
if(x==1)
{
         //x=1做什么
}
if(x==2)
{
         //x=2做什么
}
.......................  x 一直计算到65535次
或者
if(x==100)  //计算100次 X 重新计算
{
        x=0;
}

网友D:
PIC强势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