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2016-09-28):
好用的串口调试工具,支持Hex,ASCII收发,自动添加校验, 多行顺序发送、循环发送,自动保存接收日志,可添加接收时间,支持YModem发送文件。需要安装.Netframwork4.0

网友A:
友善串口调试助手(Serial Port Utility V2.6.9)好用,波特率任意设,兼容性好,无论32位或者64位系统,无论XP、Win7、Win10都可以用。下载地址:http://www.darkwood.biz

网友B:
怎么不能运行?

网友C:
像用C#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能运行?

要装.netframwork  4.0

网友:
好,很好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ymodem部分开一下源啊,网上找了一下,发现用c#写的ymodem几乎没有。

网友E:
友善的确实不错,自动识别到com,选择即可

有善串口助手: 1. 波特率任意设,2. XP、Win7均好用。这两个特点大多数串口工具都不具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ymodem部分开一下源啊,网上找了一下,发现用c#写的ymodem几乎没有。  ...

网上有源代码,  忘记从哪里下的了, 在这里共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有源代码,  忘记从哪里下的了, 在这里共享一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