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1527

楼主(2016-09-28):
有谁用过这款编码芯片?资料上说能编100万的码,我想问问这100万的码是内置在芯片里面了?还是需要用软件写进去?

楼主:
如果我有好多片ev1527板子,那么我怎么让不同的板子输出不同的编码呢?

网友A:
这个芯片干吗用的啊?我看了手册,不明白啊,做按键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用于隔离各输出端。电源由微控选择一个为Hi。芯片输入端全部并联共4线(本图4in且对VDD内部没有箝 ...

我看发射端都是一个射频芯片+ev1527,你的图和我说不不一样,我想知道这100组编码怎么发出去?如果模组1发编码A,模组2发编码B。  ev1527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我不清楚,上面的HCS301以及一系列的滚码,是事先透过该制造商提供的烧录器和软件,对每一颗进行录码 ...

也就是说买到的ev1527每颗的编码都不一样了?

网友C:
这个芯片是20个地址加4个数据位,,地址和数据用了编码,1110符号代表1,1000代表0,,前导是一高符号31低符号,,,,好了就这么多了

网友C:
芯片出厂烧录好的,然后20bit地址,就是1024*1024,个地址,百万级别吧。。,。,

网友D(2016-11-16):
发射端用的是1527这个芯片,接收端用的是6300芯片,1527坏了用新的芯片替换后接收的那边是不是需要重新对码

网友E(2019-01-15):
引用 网友D:
发射端用的是1527这个芯片,接收端用的是6300芯片,1527坏了用新的芯片替换后接收的那边是不是需要重新对码 ...

是的,内含地址码,且每个都不一样,厂商出厂时候已经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