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画的,也没专业学过,对照我昨天的程序,照猫画虎,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6-09-28):
1.220V交流电不可能通过电阻给单片机系统供电,因为系统负载不稳定,这样“分”出来的电压将随着单片机系统工作电流波动,肯定会爆炸的,阻容降压可以考虑,因为电容有“弹性”,而且后端都仍然需要稳压管或稳压器。

2.要学会用“地”,而不是直接连线。

3.目测你用的Proteus,这个软件的主要目的是逻辑仿真,你直接用5V电源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必要把220V电源画上去。

4.你用的如果不是超级51,端口都是开漏或者弱上拉,开关需不需要加上拉?LED能不能点得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20V交流电不可能通过电阻给单片机系统供电,因为系统负载不稳定,这样“分”出来的电压将随着单片机系统 ...

谢谢!我再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