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kv ESD静电枪的选购,求推荐国产机。

楼主(2016-09-28):
公司要采购一台20kv的静电枪,我们之前都是到实验室借别人的测试的,所以对这些设备不是很了解,这里科普一下几个重要的参数:
ESD静电放电发生器的采购
需要符合IEC61000-4-2 国际标准。
静电放电发生器的关键指标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放电范围:一般有两种正负20kv和30kv。
2.电压精度:大部分为5%,也有3%的,一般来说高端部分做的标称精度没有问题,主要是低端部分比较困难,大部分计量报告只需检测2kv~15kv。我们使用的是4kv,6kv,8kv。
3.放电电压的稳定性在标准中没有具体要求,一般静电放电发生器的技术指标中也没有说明,但是很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放电的稳定性。

再就是校准时放电的电流波形:
校准放电枪的干扰强度主要看放电电流,这个电流指的是在特定电阻【2欧】上产生的放电电流,校准设备在标准中有详细的规定。对放电电流波形有以下要求:
放电电流前沿0.7~1ns,放电电流峰值,要求误差在10%以内,大部分国产的设备控制不好这个指标,第一峰超10%的情况很常见,这里暂且把这个指标用平均值的概念来考虑。放电电流的稳定性,标准要求10次放电里重复6次以上,取重复值。

空气放电能否保持5秒以上?
随着塑料壳电子设备、液晶电子产品的应用增加,空气放电测试也多了起来,所以更多的工程师对空气放电测试的不确定性提出了质疑,比如在本公司的实验室可以通过10kv、但是在正规实际实验室确过不了更低的电压,主要问题还是在空气放电时,静电枪慢慢靠近被测试物体有个时间,如果这个时间长于持续放电时间,很可能导致假通过!
由此可见,静电枪在空气放电时是否具有电压保持能力是个很关键的性能指标。所以,没有放电电压保持5秒以上能力的静电放电发生器是不符合标准的!

基本要求:
储能电容 (Cs+Cd):  150 pF ±10%
放电电阻(Rd):   330 欧姆 ±10%
充电电阻(Rc):  50M与100M欧姆之间
输出电压:接触放电8kV(标称值),
空气放电15kV(标称值) 输出电压示值的容许偏差:±5%  输出电压极性  正和负极性(可切换) 保持时间: 至少5s  放电,
操作方式:单次放电(连续放电之间的时间至少1s),为了探测的目的,发生器能至少20次/秒的重复频率产生放电波形等。
购买设备是否带有实验室的那些木制小桌?
有没有大神教我一下,那些国产品牌比较靠谱,性价比高,还有一些服务【比如协助安装什么的!】

网友A:
20kv,用在什么环境,这么高

网友B(2016-11-13):
国内做的比较好的有上海三基、苏州泰思特

网友B:
五万左右就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