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UART的一对多通讯

楼主(2016-09-28):
怎么用M453VG6AE 实现UART的一对多通讯???

网友A:
估计是网速卡,不小心点了好多虾。

网友B:
一对多通信是不是就是用的广播方式啊

网友C:
串口一对我应该直接就行吧。反正都是高低电平变化的检测,不存在握手干扰之类的。

网友D:
只是发送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纯粹的两根线没有问题,流控制就不行了。

网友E:
如果是单向通信的,那是可以的。如果双向不行了。

网友C:
楼主搭建个电路测试了一下没,可以先用个1对二的通信测试。

网友F:
纯粹1对多发送可以 ,接收好像有点.. 多个从机的rxd接到主机的txd没有问题

网友G(2016-11-09):
同时发送可以,但是接收,就要一个一个的接收了。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