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导入CCS3.3程序修改后编译保存错误

楼主(2016-09-28):
CCS5.5中导入CCS3.3程序,导入成功后编译可通过,但程序改动后编译出现Save problem.具体内容如下:
Save problem
Save could not be completed .Try file>save as..if the problem persists.
Some characters cannot be mapped  using"GBK" character encoding.
Either change the encoding or reremove the characters which are not supported by the"GBK" character encoding.
编译后出现: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DSP2802x_battery ****

"C:\\CCStudio_v5.5\\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gmake: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

**** Build Finished ****
好像是对修改部分没有进行编译。
程序还原成原先代码依然会出现。
哪位遇到过此类问题,能否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F:\桌面文件\CCS5.5 Save problem

网友A:
一个桌面文件,中文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桌面文件,中文目录;

"F:\桌面文件\CCS5.5 Save problem"这个是我想放的截图图片的路径,和程序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F:\桌面文件\CCS5.5 Save problem"这个是我想放的截图图片的路径,和程序没有关系。 ...

哦,那是因为你有些字符是gbk的,估计你是从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的吧

楼主:
这个工程是CCS3.3程序导入的,原来工程在CCS3.3中应用正常的。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是因为你有些字符是gbk的,估计你是从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的吧

导入后程序没有任何改动编译是成功的,能烧写也能运行调试,就是有一点点改动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后程序没有任何改动编译是成功的,能烧写也能运行调试,就是有一点点改动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

Some characters cannot be mapped  using"GBK" character encoding. 说的很清楚了啊,不能编译成GBK,然后编译之前的都不是GBK字符,然后你改动了,应该是你改动的字符是gbk的,所以报错,Either change the encoding or reremove the characters which are not supported by the"GBK" character encoding.也说清楚了,2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me characters cannot be mapped  using"GBK" character encoding. 说的很清楚了啊,不能编译成GBK,然 ...

谢谢,已经解决了,弹出来的Save Problem框有个 save as UTF-8,选择这个就好了。查了下,UTF-8(8-bit Unicode Transformation Format)是一种针对Unicode的可变长度字符编码,又称万国码,具体的我也没太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