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二极管最大可以通过的电流呢?

楼主(2016-09-28):
(无正文)

网友A:
datasheet上这个参数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B:
二极管的最大电流参数相关的主要有:最大整流电流IF,是指二极管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值,其值与PN结面积及外部散热条件等有关;正向峰值电流(正向最大电流)IFM(IM),是在额定功率下,允许通过二极管的最大正向脉冲电流;反向峰值电流IRM;反向不重复峰值电流IRSM;最大稳压电流IZM,仅适用于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上这个参数叫什么名字呢?

正向峰值电流(正向最大电流)IFM(IM)

网友C:
手册里面慢慢找,都有的

网友D:
二极管,(英语:Diode),电子元件当中,一种具有两个电极的装置,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流过,许多的使用是应用其整流的功能。而变容二极管(Varicap Diode)则用来当作电子式的可调电容器。大部分二极管所具备的电流方向性我们通常称之为“整流(Rectifying)”功能。二极管最普遍的功能就是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通过(称为顺向偏压),反向时阻断 (称为逆向偏压)。因此,二极管可以想成电子版的逆止阀。

网友E:
一般二极管有对应技术参数,对着型号查就知道了。

网友F:
普通发光二极管的话,有20ma就是最大的了。

网友G:
最大平均正向电流。

网友H:
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也就是正向平均电流)是二极管的主要重要参数,是必须知道的。

网友I(2016-12-14):
能通过大电流的推荐规格,不然开光一打开瞬间,有时候会烧坏这个二极管

网友J:
看一下 deetsheet!

一般 你所选择的 都不会超过你所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