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CS714

楼主(2016-09-28):
用ACS714采集交流电源,用了他的典型放大电路。。出来的波形有杂波怎么办?ACS出来的波形是一个交流波形,峰值只有200MV,经过运放就变成800MV。

楼主:
图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放大的倍数怎么是610ma啊,运放的正端不是还有个输入吗?

网友A:
检查ACS的filter端做什么用的?读资料。确定噪声出现在ACS输出还是运放输出,另外你运放本来就有3.3倍的放大,输出信号大了很正常啊,你先把噪声处理了再看放大倍数,不然看不准的。

网友A:
另外你R1和R2的电阻是不是太大了点?这个电路设计似乎不专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R1和R2的电阻是不是太大了点?这个电路设计似乎不专业哦。

filter端的电容就是用来减小噪声了,从ACS714.出来的正弦波杂波已经很小了,这个芯片输出的是2.5+0.186*Ip的一个正弦波,我不明白的是他的放大倍数是0.186*(R3/Rf)=0.610,但是运放的正端也有输入啊,为什么不计算。杂波的问题我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案了,不懂得是放大的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filter端的电容就是用来减小噪声了,从ACS714.出来的正弦波杂波已经很小了,这个芯片输出的是2.5+0.186*I ...

差分放大就是两个输入信号的差值进行放大,2.5V 抵消了啊,找到杂波的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放大就是两个输入信号的差值进行放大,2.5V 抵消了啊,找到杂波的原因了吗 ...

杂波解决了,现在的情况可以接受,但是你说的差分放大不太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不是差分输入,是一个肥猪流设计,运放正端应该是想加一个偏置,但是ACS输出又没有加偏置,莫非这个芯片自带偏置?没有仔细去算,不排除很巧妙利用了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差分输入,是一个肥猪流设计,运放正端应该是想加一个偏置,但是ACS输出又没有加偏置,莫非这个芯片 ...

这个芯片输出的波形是已2.5V为基准的一个正弦波。。后面加个偏置我还是不懂,,,,麻烦说的明白详细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杂波解决了,现在的情况可以接受,但是你说的差分放大不太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了 ...

运放就是把2个输入脚的差值放大啊,所以两边都有2。5V的话就抵消了啊,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输出的波形是已2.5V为基准的一个正弦波。。后面加个偏置我还是不懂,,,,麻烦说的明白详细点。 ...

看下教科书上关于运放单电源使用下的虚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教科书上关于运放单电源使用下的虚地问题。

关于这个,我想请问你,我上图的运放的Vout=?,麻烦这样解释,,看看和我理解的对不对。不是叠加的原理吗?请看看我的原理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就是把2个输入脚的差值放大啊,所以两边都有2。5V的话就抵消了啊,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下吗 ...

调整Cf,和C1得到的波形我可以接受,如果还是不行。建议对地再接个电容把

网友A:
运放正端只是提供一个2.5V的基准,不然运放无法工作,有基准以后就按交流来算增益了,就是R3/Rf,放大倍数3.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正端只是提供一个2.5V的基准,不然运放无法工作,有基准以后就按交流来算增益了,就是R3/Rf,放大倍数3 ...

这个是不是运放单电源供电,放大交流的时候,需要变成“双电源”,但是我纠结的是,按照大学的知识不是正端叠加也要算吗?老是想不通。原谅我这个大学小白。。。

网友A:
是要叠加啊,问题是都是2.5V,叠加个啥,互相抵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叠加啊,问题是都是2.5V,叠加个啥,互相抵消了。

谢谢,终于算出来了,手册上给的是对的。

网友C(2016-12-30):
引用 楼主:
图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放大的倍数怎么是610ma啊,运放的正端不是还有个输入吗? ...

1.R1,R2弄成可调的,ACS714输出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为中心零点,没有人知道你的电源电压准不准,也没有人知道您的R1,R2的误差是多少,这几个因素都会导致输出的偏差
2.在1的基础上接示波器,调节LM321的1端,使得没有输入时的输出是零再说。。。

个人觉得既然有300mv的交变信号,还不如直接上高位的AD就得了,人家设计得好好的,中点设定了2.5v,你这么一弄,这个芯片的优势全没了。

网友D:
这不是差分输入,是一个肥猪流设计,运放正端应该是想加一个偏置,但是ACS输出又没有加偏置,莫非这个芯片自带偏置?没有仔细去算,不排除很巧妙利用了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