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6-09-28):
现在思路有点蒙,,,,,单片机产生三角波和正弦波和三角波。但是有个条件是5khz-10khz这个是单片机控制,,,在50欧姆电阻负载上电压幅度100mv-5v可调 应用什么电路呢?????是三个波通用一个电路,,还是一个波应用一个,,,用什么电路呢????麻烦解答
-

网友A:
我之前是用模块弄的,也是幅值频率可调,没试过单纯用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是用模块弄的,也是幅值频率可调,没试过单纯用单片机

模块????分块么  可以说一下具体的思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