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实现REA数据加密吗?

楼主(2016-09-28):
STM32可以实现REA数据加密吗?

网友A:
先帮科普一下  REA数据加密

网友B:
REA硬件加密不支持,软件的话由作者决定。

网友C:
百度只找到RSA数据加密,REA是什么东东呢?

楼主(2017-08-30):
引用 网友C:
百度只找到RSA数据加密,REA是什么东东呢?

这个应该是一种加密方式的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B:
REA硬件加密不支持,软件的话由作者决定。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凡是加密,都是可以用软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