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land电流源

楼主(2016-09-28):
此电路为改进的豪兰德电流源电路,我的目的是产生约20uA的电流,所以给Uin是2.5V,R801是120K,现在在测试电路,所以接了一个100K 的负载,理论上负载两端应该有2.08V左右的电压,可实际测试值是0.3V,求解?
疑惑的是,另外有个和这个相似的电路,不过要产生的电流没有这么小,所以给Uin是1V,R801是68欧姆,测试时,负载用68欧姆,负载两端有1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路是正常的,上面的为什么不对?

网友A:
测量仪器的内阻产生分压了吧?
如万用表 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仪器的内阻产生分压了吧?
如万用表 示波器

我用的是高精度万用表,而且,后续检测中,已经把电路中的电阻值调的和那个正常的电路一样了,还是不对,终究是没查出来,运放也换过,没作用。可能是该电路哪里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