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自动布线,随手分享,知道的请略过。

楼主(2016-09-28):
单面板自动布线,随手分享,知道的请略过。

网友A:
97年在DOS6.22下玩过一次protel3.31自动布线,以后就再也没点过这功能

网友B:
单面,就是DXP15也会有交叉的线;只能做参考

网友C:
自动布线也只有在要求比较低的时候才会去做吧,要求一高就不能这么搞了

网友D:
此功能仅供演示,用于研发者开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ROTEL3的自动布线确实不好用,从99SE以后的算是可以的,大面积板子我几乎是用自动布线,先决条件是零件 ...

自动布线也是有策略的,要玩好可能确实能提高效率。比如说布平行总线(我在规划IC的PAD位置及排序时,都会对总线进行优化,每一组数据线或地址线尽可在同一个信号层平行走过去),确实会有一些优势。

网友A:
忽然记起一句话: 等长等长, 越搞越长

自动布线绕等长, 会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97年在DOS6.22下玩过一次protel3.31自动布线,以后就再也没点过这功能

厉害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97年在DOS6.22下玩过一次protel3.31自动布线,以后就再也没点过这功能

厉害了,老司机

网友G:
真正的自动布线高手,其诀窍是不会随便公布的吧,那是可以极大的提高效率的东西。

网友:
哦 看过类似的 多谢分享

网友H:
直接用cadence  ,设定好规则后,自动布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A:
97年在DOS6.22下玩过一次protel3.31自动布线,以后就再也没点过这功能

厉害,老电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97年在DOS6.22下玩过一次protel3.31自动布线,以后就再也没点过这功能

97年在河边活泥巴玩,
快20年没用过这门手艺了!

网友K:
单板玩过但是手动布的,自动表示没看上

网友L:
厉害了我的哥,都不知道最原始的画图软件啥样子

网友M:
93年用tango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