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激光器保护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6-09-28):
如图所示为激光器的保护电路。D2为激光器,D1是快恢用于D2的反向保护。其中R1、R2以及C3 C4 C6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看样子就是简单的过压保护,
电容有缓启动、滤波的作用。

网友B:
看不懂,直流激光?接上电压就量的?

网友C:
楼主的电原理图,彻底错误。

网友D:
连直流通路都没有?这激光器要求如何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原理图,彻底错误。

这是激光二极管保护电路,就是不明白并在激光二极管上的电阻R1,R2和三个电容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直流通路都没有?这激光器要求如何去驱动??

上面的原理图不是激光器驱动电路,是激光器保护电路,其中的电阻和电容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不是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简单的过压保护,
电容有缓启动、滤波的作用。

恩,应该是这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整的保护需要限压及限流。

你好,限流可以采用恒流控制,限压具体怎么做,就是如上图那样接一个保护二极管吗?

网友D:
那你把驱动电路一起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把驱动电路一起发上来看看

驱动电路我正在研究怎么设计,一般是怎么设计的?麻烦发一份参考设计,谢谢!

网友D:
根据被驱动设备的特性设计的。那保护电路你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被驱动设备的特性设计的。那保护电路你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

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