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voton新唐下载ICP操作指南

楼主(2016-09-28):
Nuvoton NuMicro ICP Programmer界面简单实用,新唐系列芯片开发基本都使用这个软件,当然也需要NuLink(下载器)的硬件支持。厂商是台湾的,所以一些术语有点不一样,他们指的“编程”,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下载”“烧写”。
1 连接好目标板,NuLink,电脑。
2 打开ICP Programmer,会弹出选项选择芯片系列,点击“继续”。
3 跳到下载界面,点击连接。
4 读取到芯片信息之后,我们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APROM,点击它选择要下载的MCU执行代码(bin/hex)
5 配置位--主要关注电压4.5V,一般不用设置。
6 编程--主要关注APROM Config都要选上。
7 点击“Start”即可,可能会碰到弹框,按需选择即可。
批量编程模式,即是批量下载的意思,这个选择了“是”,那么烧录完一个芯片,可以拔开插头,继续插另外的芯片,ICP会自动识别芯片,擦除和烧写刚才的程序。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楼主:
关于其他的,其实新唐官网也是提过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A:
你好!我正在使用芯唐的N79E715,使用Nuvoton NuMicro ICP Programmer 下载成功后,但是感觉代码不运行,我直接下载的是示例代码GPIO,只是简单控制端口的电平,但是单片机那边始终没有反应,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B:
N79E715 (4T 8051)要使用 nuvoton isp-icp programmer下載器作編程。
Nuvoton NuMicro ICP Programmer 只支持1T8051 /m0/ m4

网友C:
一小部分应该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正在使用芯唐的N79E715,使用Nuvoton NuMicro ICP Programmer 下载成功后,但是感觉代码不运行,我 ...

看你楼下的人说的,是不支持那个。你那显示正确完成下载或者能识别吗

网友D:
直接看那个芯片的手册上怎么说的支持什么编程类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正在使用芯唐的N79E715,使用Nuvoton NuMicro ICP Programmer 下载成功后,但是感觉代码不运行,我 ...

你把编程器去掉,接入到电路中就可以运行了。我试了一下,就是下载编程后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去掉编程器,接下电源就运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