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字符串比较

楼主(2016-09-28):
问:如何比较字符串为空的情况?

答:

if(strlen(s)==0)

或者

if(*s == '\0')

楼主:
问:如何比较字符串?
答:
strcmp函数一般够用,不过如果遇到宽字符恐怕有问题。使用memcmp吧,注意取字符串的长度,而且mem族比str族效率高。

网友A:
第一个空字符,以前真不知道怎么比较,那是空格吗,能用来判断键盘是否按下空格吧。

网友B:
第一个有点意思,好多人应该不会。

网友C:
串口是不是一发送0的时候就自动停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是不是一发送0的时候就自动停止了啊?

应该不会,要不那个终端软件怎么用啊。还有带0的没发玩了。

网友:
确实受益了,

网友D:
在终端模式都是可以输入的。这说明串口能识别这些,就是说遇到结束符号了结束,那也是收到这个结束符号了。系统能读懂。

网友E:
是通过这个识别是不是一个字符串结束了。。不是表示传输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