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总线结构

楼主:
485总线结构是不是这样手拉手,我现在有个问题想不明白,比如485有一个主板,5个从板,这样的话,总线结构是在主板上手拉手5个接线端子,一个从板对应一个接线端子,还是主板上放一个端子然后接一个从板,然后从这个从板的A+,B-继续接下一个从板,一直接到第五个板子。这两种接法一样吗?

网友A(2016-10-01):
只要注意连接原则是L型,避免T型即可。分支会因反射影响信号,不过尺寸足够短也可以,毕竟反射跟线路长度与信号的波长相关,线路远远小于信号波长时不会发生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