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DK生成bin的方法

楼主:
我们进行ARM裸板编程一般使用MDK集成开发环境。平时调试用J-LINK调试时,会要求生成AXF格式的文件便于调试。那么如果我们要把程序作出bin格式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首先选择 "options for target"--->"user"--->"Run user program after build/rebuild"

在这里勾选  "Run #1" 然后选择fromelf.exe所在的目录,一般在MDK/ARM/BIN40目录里面。如下图:

楼主(2016-09-28):
选择完毕之后  在fromelf.exe 后面加上参数,这里假设你的项目名字为projectName

那么我们就在后面加上  ./projectName.axf  -o  ./projectName.bin  如下图:

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成bin程序用于烧写了。

网友A:
fromelf --bin !L --output rtthread.bin

网友B:
在论坛搜一下,有好多呢。

网友C(2016-11-07):
在测评板块看到过这个方法,很给力。果断试了,下载程序方便的So easy

网友B:
依赖那个格式转换程序,可以根据不同的参数配置实现不同格式的转换。

楼主:
今天玩另外一个系列的,也用了USB接口的Jlink,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