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IDSPC6678的弹载SAR实时成像处理设计

楼主(2016-09-28):
(图片)

网友A:
楼主,6678研究得怎么样了??

带带我吧。我有点不知所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6678研究得怎么样了??

带带我吧。我有点不知所措。。。

带不了啊   兄弟   我没有在项目中正真用过
你带我吧

网友B:
微小信号检测吗?

网友B:
感觉雷达的信号算法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小信号检测吗?

合成孔径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雷达的信号算法太复杂了。

应该是吧   我没有涉及

网友A:
楼主,问一个问题,刚刚在看keystone系列器件的EMIF16说明手册,看到下面这一句:
EMIFA[23:22] behave as address selects. For 16-bit interface, EMIFA23 is connected to address pin A0 of the ASRAM/NOR Flash. For 8-bit interface, EMIFA[23:22] are connected to address pins A[1:0] of the ASRAM/NOR Flash.

按我的浅薄的经验,我只能理解EMIFA0和存储器件的A0链接,这里把控制器件的高位地址线连接到存储器的低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带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一个问题,刚刚在看keystone系列器件的EMIF16说明手册,看到下面这一句:
EMIFA[23:22] behave as  ...

这个明显是 当外接16位宽存储时   EMIFA23接最低位A0
8位是EMIFA[23:22]接存储的A[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明显是 当外接16位宽存储时   EMIFA23接最低位A0
8位是EMIFA[23:22]接存储的A[1:0] ...

我只是感觉这个规定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