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怎样调整?

楼主(2016-09-29):
(无正文)

网友A:
VGL、VGH这2个输出绝对值无法调高。因为,这两个电压已经被稳压二极管钳位。但增加连接FB两个电阻的分压比(如,FB到地的电阻变大)可以同时调低VGL、VGH输出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L、VGH这2个输出绝对值无法调高。因为,这两个电压已经被稳压二极管钳位。但增加连接FB两个电阻的分压比 ...

换稳压管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稳压管不行吗?

假如输出只有5v,你换个10v稳压管又能怎样?

假如从5v调高到10v,你仍然用5v稳压管,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