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引脚烧了

楼主(2016-09-29):
我同事完全不懂硬件但是还总是说自己硬件还不错,有一次借我的SoCFPGA开发板做开发,那个板子是友晶的DE0_SOC,所有的外扩引脚都没有做保护(串电阻,加二极管或芯片等),他把板子和他的一个模块相连的时候,只接了数据线,没有接地线,我说他,他不听。最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有天他说不能正常运行了,最后测试是和地线短路了(一个引脚对地电阻2欧,一个引脚对地70欧),让他赔偿后,我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短路的,是不是输出引脚的驱动MOS烧了导致的对地短路,我找了下,没有找到引脚具体的输入输出说明

网友A:
换一片FPGA

网友B:
fpga的引脚很脆弱,手上的静电都能打坏。

网友C(2016-11-13):
那以后可得小心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