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FE5808的数字输出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6-09-29):
数据手册上,AFE5808的数字供电DVDD是1.8V,但其数字输入高电平VIH却是2-3.3V,很奇怪,是不是数据手册错误?
而且数字输出高电平最大是DVDD,也就是SPI配置AFE5808时,输入SCLK,SDATA,SEN和输出SDOUT电平是不一样?
同一个spi要两种电平?

AFE5805的DVDD是3.3V,其数字输入高电平VIH是1.4-3.3V,一比较,AFE5808很奇怪

网友A:
而且voh、vol只给典型值,按说是最小、最大值。
确实奇怪。

网友B:
确实奇怪,前后矛盾的。

楼主:
基本找到原因了,AFE5808设计确实有问题,而且AFE5808手册上也没说清楚,AFE5808A后来在手册说了,spi中的SDATA是3.3V,但SDOUT是1.8V。真是奇怪,一个spi居然用两个电平,要么全用3.3V或者全用1.8V。而且手册上也说DVDD: ADC digital and I/O power supply, 1.8 V,那么spi的3.3V哪儿来的?用AVDD?
TI居然有这种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找到原因了,AFE5808设计确实有问题,而且AFE5808手册上也没说清楚,AFE5808A后来在手册说了,spi中的S ...

应该是内部做升压了吧?

网友C:
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
内部数字电源不可能升压或者从数字电源部分获得电压.
对于输入信号, 内部应该是 1.8v 电平特性的, 但对外表现为 3.3V特性, 是未来兼容常用外部特性, 其实在输入端口使用一个无源分压电路就能实现这个特性的变换.
而输出却只能给出 1.8V 的特性, 这也说明内部并没有真实的 3.3V 电源. 这就要求 SPI 的接口电路设计上要充分考虑这个 1.8V 特性的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