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can和485通信模块干扰GPS如何解决?

楼主(2016-09-29):
设备上用GPS带天线一体模块
现在要增加485和can
增加了2个隔离模块
结果gps不工作了
我分析是模块有干扰,干扰了GPS天线放大器。

一开始以为是隔离模块内部的DCDC有干扰,于是找DCDC厂家,测试了一下他们的DCDC,干扰不大,
于是重新设计PCB,用外置DCDC+ISO1050

重新测试,还是严重干扰,情况是:
1. 安装DCDC,轻微干扰,GPS能工作
2. 只焊接ISO1050的PIN1--PIN4,,干扰增加,GPS尚能定位;
3. 再焊接ISO1050的PIN5--PIN8,,严重干扰,GPS不工作了;

我怀疑是ISO1050的工作模式与GPS有干扰,有解决方案么?
实在不行,只能用光耦+CAN驱动了;

各位有啥经验指点一下啊

网友A:
gps这么弱啊,给它加个屏蔽罩

屏蔽了,如何接收信号?

网友A:
天线还是要印出来啊

网友B:
GPS 没有单独给个LDO ?
最好上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还是要印出来啊

天线尽量不要引出来,室外用的产品,电工操作,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 没有单独给个LDO ?
最好上图来看看

GPS和CPU是单独的LDO,12V-3.3V

can有一个隔离DCDC,12v-5V

网友A:
我是说你的屏蔽盒屏蔽GPS模块,盒子下面开个小孔,模块引出一个天线出来。不是引到外壳外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的屏蔽盒屏蔽GPS模块,盒子下面开个小孔,模块引出一个天线出来。不是引到外壳外面来 ...

我的PCB尺寸是90×80mm,现在将GPS和DCDC分别放在对角线上了

网友A:
再者你电源系统的纹波有没有测试过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电源纹波,但我的示波器太烂,看不出啥!

楼主:
刚才重新试验,PCB上只有GPS,可以工作,
接上ISO1050(初级上电,次级不上电),GPS就不工作了
看来就是ISO1050有干扰;

网友C:
芯片不要上电一半....如果振像你说的这样,在近 vcc 端加一个退偶电容试试

网友D:
ISO1050电源引增加退藕电容试试

网友E:
个人估计电源供电不足,楼主有没有试着用实验电源代替板上的稳压电路。或者用大容量电池代替(可以放10A-20A电流那种)。

网友F:
可以披露下 GPS一体话是谁家的么 我也想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披露下 GPS一体话是谁家的么 我也想用呢

GPS是上海移远的L80,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O1050电源引增加退藕电容试试

我的图纸在上面,靠近VCC和VCC2都有电容;
我还特意另外用外置开关电源供电,ISO1050上电后GPS信号明显衰减

网友G:
PCB时布局时,将通讯总线尽量远离GPS,同时加强各电源的去耦(并电容、串磁珠电感),必要时给CAN接口加屏蔽。1050隔离接口内部有振荡器,干扰自然较强。

网友:
iso1050双电源是否隔离?输出有没有tvs和共模电感?canh和canl有无匹配电阻2个60r并且中心接电容到地……

网友:
can控制器如果没有设备接收……将会重复发送………………尝试接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GPS是上海移远的L80,挺好用

价位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要50.

网友H:
R10 =120ohm  ?这电流也太大了吧什么LED啊。VCC2 supply current  typ 52mA   你说焊上芯片的4-8严重干扰,会不会供电不足。
GPS本身也是大功耗,DCDC模块功率够不?

网友I:
楼主,请注意一下GPS的信号线,是否跟CAN和485的信号线靠的太近,或者并排了?

我去年设计一款带GPS的机器时,就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当时Layout的小伙子,把GPS的通讯线,跟另一个芯片的外接晶振的信号线挨的太近了,以致那个芯片以启动,GPS立马“失联”了,呵呵。

楼主(2016-12-01):
搞定了,汇报一下
确认是ISO1050干扰GPS
市面上的CAN模块,都是ISO1050的,所以买来都不能用

解决方案:
采用DCDC,光耦隔离
干扰消失;

网友J: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汇报一下
确认是ISO1050干扰GPS
市面上的CAN模块,都是ISO1050的,所以买来都不能用

楼主的意思是不用ISO1050改用其他非隔离的CAN芯片,然后用光耦隔离?

网友K:
试一下致远的CTM1051KT   CAN隔离收发器模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K:
试一下致远的CTM1051KT   CAN隔离收发器模块

不是首发芯片的问题,你的整个CAN隔离首发电路是有问题的,建议采用CTM1051KT这样的隔离首发模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不是首发芯片的问题,你的整个CAN隔离首发电路是有问题的,建议采用CTM1051KT这样的隔离首发模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意思是不用ISO1050改用其他非隔离的CAN芯片,然后用光耦隔离?

是的,确认是ISO1050干扰GPS模块;

我的历程是:
1. 用CAN隔离模块,测试了市面上好几家的CAN隔离模块,上去就不行,PCB报废一批;中间和厂方工程师联系沟通,前期工程师都认为模块没有问题,而实际上电就不行;因模块大都通用,后来在PCB上做了个插座,把模块插上测试的;期间也尝试着金属屏蔽罩,罩住模块,太麻烦没有搞定,估计效果一般;当时是怀疑DCDC的干扰,没有怀疑到ISO1050
2. 先找了DCDC的厂家,买来样品,测试DCDC单独工作干扰不是很严重;再设计DCDC+ ISO1050方案,将ISO1050,DCDC远离GPS模块,因为PCB尺寸很小,间距大约5cm左右,当时重点还在DCDC。结果测试发现还是不行,终于发现干扰源不是DCDC,是ISO1050,单独用电线给ISO1050上电,GPS立马有反应,灵敏度急剧下降;又报废一批测试PCB
3. 重新选型不隔离的CAN芯片,用DCDC+ SN65HVD251DR +高速光耦隔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位怎么样? 我现在用的要50.

价格我觉得很好,比淘宝上买的便宜;关键是原厂有保障;

网友L: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么有,我遇到的情况同你一样,我做了加贴铝箔下地(干扰源处),并屏蔽GPS模组(将GPS 模组包住,天线背部包住正面朝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么有,我遇到的情况同你一样,我做了加贴铝箔下地(干扰源处),并屏蔽GPS模组(将GPS 模 ...

我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参考32楼的总结;

网友M(2017-08-24):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的屏蔽盒屏蔽GPS模块,盒子下面开个小孔,模块引出一个天线出来。不是引到外壳外面来 ...

这方法不适合量产啊

网友:
你电源够不够用?拿示波器看看到底哪个信号被干扰了啊。

网友N:
经验啊,值得学习

网友O:
引用 楼主:
GPS是上海移远的L80,挺好用

目前国内GPS+gprs模块比较好用的是GU620

网友P(2017-10-10):
先确定GPS是否正常工作,正常工作应该有定位信息输出(先不管能否正常定位),如果不工作就检查一下电源(可以单独供电看一下),如果能工作但不定位,需检查一下天线(有条件可以试一下外置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