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模式电流的取样方式

楼主:
对于工作于电流模式的DCDC变换器,通常需要电流检测元件,下面就介绍这些电流检测元件,并阐述它们各自的特点。

1 高精度的功率电阻

高精度的功率电阻是用于检测电流的最常用的元件,也称电流取样电阻,为了减小功率损耗,电流检测信号的最大幅值较小,对于一些大电流的应用,有的甚至小到25mV、30mV。由于功率地回路中有较大的开关电流,会干扰电流检测信号,从而影响电流检测信号的精度,因此电流检测电阻通常不会放在地端,此外,电流检测电阻放在地端,会使系统的地和电源芯片的地不共地,电源芯片的地会被电流检测电阻抬高,电流检测电阻流过的开关大电流,使电源芯片的地会较大幅度的随系统工作而变化,电源芯片易受到干扰,严重的时候会导致电源芯片无**常工作。

                                图1:电流取样电阻

设计中,电流检测的电阻的选取要考虑到其值随温度的变化和精度的要求。布线的时候,要用KELVIN接法,直接从电阻的管脚引出布线,而不要从连接到电阻管脚的铜皮引出布线。电阻引脚的焊盘的焊锡的用量也会影响电流检测的精度。同时选出用ESL尽量小或无感电阻。

2 电流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也称为电流变压器,主要应用于大功率电路,检测大的电流。电流变压器功率损耗小效率高,能够保持良好的电流检测波形,具有较宽的带宽,检测电阻可以用较大的值,并能将整个瞬态电流包括直流分量耦合次边的检测电阻上,同时具有变压器有隔离的作用,因此可以连接到任何地方。

电流变压器的缺点是需要电流变压器和一些额外的元件,成本高,此外,电流变压器通常工作于正激方式,要求在每个电流脉冲周期,磁芯必须复位,也就是要求每个周期,电流脉冲必须过0,磁芯才能够复位。同时,当变换器工作于高的占空比时,电流变压器磁芯复位的时间短,可能导致磁芯无法及时复位,这样就必须外加强迫磁复位电路,保证每个周期电流变压器在起始时可靠复位,从而保证电流检测的精度。电流变压器需要激磁电流,因此也会影响电流检测的精度。

                                 图2:电流互感器

对于BUCK变换器,电流变压器与MOSFET串联,检测输入电流。对于BOOST变换器,电流变压器也要与MOSFET串联,检测输入电流。BUCK变换器中,电流变压器不能与输出电感相串联来检测输出电感的电流,BOOST变换器中,电流变压器不能与输入电感相串联来检测输入电感的电流。当变换器工作于CCM时,BUCK变换器和BOOST变换器电感中的电流均为较大的直流分量上叠加了较小的交流充放电三角形波,这种大于0的直流电流会使磁芯不能够复位,磁芯会逐渐的饱和,从而无**确的检测电流。

由于DCDC变换器都有一个功率电感,也可以在电路的功率电感上串联一个绕组用于电流检测,这样可以省去专用的电流变压器,问题是带电流检测的功率电感需要定制,成本高。

3 功率MOSFET的导通电阻

如果采用高端的功率MOSFET的导通电阻作为电流取样电阻,这样可以省去额外的电流取样电阻,从而提高效率。但是由于MOSFET的导通电阻值比较分散,而且随温度的变化也会在较大范围内波动,因此电流取样的精度差,电流取样信号在很宽的范围内波动,批量生产时,有些产品可能在输出电流不到全载时就提前进入限流保护,无法在全载时正常工作;有些产品在系统过载时无法提供可靠的限流保护。图3为一个MOSFET的结温与导通电阻归一化系数表,型号:AOL1454,VDS = 40V,ID = 50A, RDS(ON) =7.5mOhm。由图可知,从-20C到100C,归一化系数从0.8到1.3,相差1.6倍。

同时,对于一个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流已经确定的应用而言,要计算最大的峰值电流,然后由电流参考电压计算出对应的电流取样电流阻,尽管这个电流阻有一定的变化范围,但有时候并不能找到与其相匹配的,具有相应的RDSON的功率MOSFET,做折衷处理时,或者选取RDSON比计算出的RS大的MOSFET,有可能导致系统输出电流不到满载时就提前进入限流保护,无法在全载时正常工作;或者选取RDSON比计算出的RS小的MOSFET,成本高,而且在系统过载时无法提供可靠的限流保护。

图3:结温与导通电阻归一化系数

解决的方法是PWM控制器的电流取样的参考电压可以在外部调节,按照一般的设计流程,确定系统的限流点,在电流参考电压可以调节的范围的中间点计算电流取样电阻值,然后选取相应的RDSON的MOSFET,MOSFET选定后,通过选取MOSFET的RDSON和其实际的最高工作温度系数,计算实际的最大的RDSON,再根据限流点和MOSFET最大的RDSON,计算要求的电流参考电压。然后调整外部的电阻分压器的阻器,得到要求的电流参考电压。

最好的方法是在PWM控制器的内部对MOSFET的检测电压进行温度的补偿调节,从而保证不同的温度下,相同的电流所得到的检测电压相同,现在已有公司开始采用这种技术。

4 功率电感的直流等效串联电阻

功率电感的等效串联电阻DCR作为电流取样电阻,可以省去额外的电流取样电阻,从而提高效率。同样,由于等效串联电阻的导通电阻值比较分散,而且随温度的变化也会在较大范围内波动,因此电流取样的精度差,电流取样信号在很宽的范围内波动,批量生产时,也会产生在全载时不能正常工作或过载时无法提供可靠的限流保护问题。

同样,在选取电感时,在电感值和饱和电流值所限定的范围内,更难找到与设计的限流点所要求取样电阻相匹配的等效串联电阻,更多时候需要定制,成本高。

另外,使用电感的等效串联电阻,电流比较器的输入阻抗要大,两个输入管脚的偏置电流要小,从而提高电流检测的精度。

解决的最好方法也是PWM控制器的电流取样的参考电压可以在外部调节,调整外部的电阻分压器的阻器,得到合适的电流参考电压,在满足相应的电感值,饱和电流值和DCR的前提条件下,得到要求的限流点。

另外的一个方法是加一个电阻分压器和相关的滤波元件,但在设计要作相应的匹配,如图4所示。
图4:电感DCR作电流取样电阻的滤波网络

电阻分压器将DCR的电压进行分压,然后由电容C1滤波,电容C1的电压为送入到PWM电流放大器的电流取样信号。

Vc1=R2*VDCR/(R1+R2)

另外,为了满足滤波器时间的要求,必须使:

R1*R2*C1/(R1+R2)=L/RDCR

网友A(2016-09-30):
电感的直流电阻用来做电流采样。。。。。有例子么?感觉很难做啊。。。。。

网友B:
电感的直流电阻应该不能做精密的电阻吧.电感大多用铜线绕制,铜的电阻温飘为4000ppm.

网友C:
不错~~~ 还有什么家底  拿出来学习一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还有什么家底  拿出来学习一下阿

感谢关注

网友D:
请问你知道低功耗的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知道低功耗的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吗

就是电量检测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知道低功耗的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吗

直接 ADC。。。。 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