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弄一个定时浇花系统

楼主(2016-09-29):
需要买什么东西,学习什么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A:
定时开关,加上电磁阀。外加一些管道安装和电路基础知识就能做成。

网友B:
需求不明确。
不过如果没有很多细节需求,似乎只需要考虑浇水动作如何实现,是用电机控制、电磁阀控制、气泵等等。只要能控制他们应该就行拉

网友:
见过有人做的智能花盆,觉得你这个只浇浇水吸引力不大。

网友C:
我买了1个小型水泵,GPRS+STM32+继电器,使用中移动onenet平台,手机APP或网页远程浇水。

网友D:
淘宝上搜索了下,看到的智能花盆,没用用电,利用的毛细作用,精巧

网友E:
一个土壤湿度传感器+单片机+水泵,搞定!

网友F:
不应该是定时 定时浇会把花养死的

网友G:
为什么都说一堆电路的东西,不用电路的方法应该也有很多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都说一堆电路的东西,不用电路的方法应该也有很多吧

买个定时器,到时间人过去浇水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买个定时器,到时间人过去浇水

嗯,简单可靠

网友I:
根据土的湿度控制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