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升压关掉使能不能完全关断的疑问

楼主(2016-09-29):
各位大牛,小弟有个疑问请教一下:用的TI的TPS61088升压方案,为什么关掉使能端的时候还有电压输出?是因为关掉使能只是关了升压功能而内部还有其他跟输出的通路吗?

网友A:
不会有其他通道。

如果线路没错,估计是电容上的残留。
加上负载,电容会快速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其他通道。

如果线路没错,估计是电容上的残留。

不是哦,是一直有电压的,跟输入电压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是一直有电压的,跟输入电压差不多

没有这个道理,内部mos应当受控关掉了。
查电路和器件吧。

楼主:
我大概了解了,刚才看了内部图,就像你发的,EN只shutdown了振荡器,就是说关断了自举部分,VIN通过L1到SW就到VOUT了,所有输出电压跟输入电压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大概了解了,刚才看了内部图,就像你发的,EN只shutdown了振荡器,就是说关断了自举部分,VIN通过L1到SW ...

中间还有个MOS开关。

网友B:
BOOST本来就是这样的,关断只是关断开关部分,电压还是可以通过电感直接到输出部分,要想完全关断输出,可以选用哪种带关断功能的,会在前面再加一个MOS 直接关断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本来就是这样的,关断只是关断开关部分,电压还是可以通过电感直接到输出部分,要想完全关断输出,可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C:
嗯, 这个shundown 信号可以关闭这对 MOS 管开关, 却关不了上面这个 MOS 管内部的反向二极管. 楼主测量得到的电压应该就是这个内部反向二极管引起的.
看来这个电路使用的时候, 还得留意这个问题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OST本来就是这样的,关断只是关断开关部分,电压还是可以通过电感直接到输出部分,要想完全关断输出,可 ...

有这事?
真的表示怀疑。

网友D:
不用怀疑,内部那只输出MOS是反相应用得,意思就是其做同步整流用得,D是输出侧,S输入侧,升压的时候MOS是不导通得,先是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然后MOS滞后一个时间开通达到低损耗整流,仅供参考

网友E(2018-06-06):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前来学习学习

网友E:
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前来学习学习找找解决方案

网友F(2019-11-25):
今天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按照上文分析,比较同意内置同步整流的MOS开关问题。MOS虽然关断,但是NMOS内部的二极管是正向导通的,我测试我时候,锂电池3.8V,输出3.4V,差不多也是和这个二极管压降,所以这个IC设计上觉得还是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