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检测,快疯了,大家帮帮忙!

楼主: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key.h"
#include "menu.h"

char key;
unsigned char nkey;
char keycol;
char keyrow;
char keytimer;
char flagkeydown;
char flagkeyvalid;
char flagkeyunprocessed;                                                        //当前按键有Flag
unsigned char keyline[]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define keyscanline P2OUT
#define keyNotPressed() (P2IN & 0xe0) == 0xE0
#define getkeycol() (P2IN & 0xe0)

void InitKey(){                                                                 //按键处理初期化
        P2SEL = 0x00;
        P2DIR = 0x1F;
        P2OUT = 0xFF;
        P2REN = 0x00;                                                                //拉功能禁止
        P2DS = 0x00;
        P2IE = 0x00;                                                                //中断禁止
        keytimer = 0;
}

unsigned char keyscan(){
        unsigned char keytemp = 0xFF;
        if(keyNotPressed()){
                keytimer ++;
                if(keytimer > 4)
                        keytimer = 0;
                keyscanline = keyline[keytimer];
                return 0xFF;
        }

        switch(getkeycol()){
                case 0x60:
                        keytemp = 2;
                        break;
                case 0xA0:
                        keytemp = 1;
                        break;
                case 0xC0:
                        keytemp = 0;
                        break;
        }
        keytemp += keytimer * 3;
        switch(keytemp){
                case 0:
                        return KEY_1;                                           //
                case 1:
                        return KEY_4;                                           //
                case 2:
                        return KEY_7;                                           //
                case 3:
                        return KEY_2;                                           //
                case 4:
                        return KEY_5;                                           //
                case 5:
                        return KEY_8;                                           //
                case 6:
                        return KEY_3;                                           //
                case 7:
                        return KEY_6;                                           //
                case 8:
                        return KEY_9;                                           //
                case 9:
                        return KEY_UP;                                          //
                case 10:
                        return KEY_0;                                           //
                case 11:
                        return KEY_DOWN;                                        //
                case 12:
                        return KEY_BACK;                                        //
                case 13:
                        return KEY_CLEAR;                                       //
                case 14:
                        return KEY_OK;                                          //
                default:
                        break;
        }
        return 0xFF;              //return 0xFF有什么用?
}

void Get_key(){                                                                 //获得键值
        unsigned char keytemp;

        keytemp = keyscan();
        if(keytemp >= 0x0F){                                                    //如果当前键值在0x0F以上
                nkey = 0xFF;                                                    //前回键值
                flagkeydown = 0;
                flagkeyvalid = 0;
                flagkeyunprocessed = 0;                                         //当前按键有Flag CLR
                return;
        }

        if(keytemp != nkey){
                flagkeydown = 1;
                nkey = keytemp;
                return;
        }

        if(flagkeyvalid == 0){
                key = nkey;
                if(key != KEY_BACK){
                        back_menuflag = 0;
                }

                flagkeyvalid = 1;
                flagkeyunprocessed = 1;                                                //当前按键有Flag SET
        }
}

连接图是这样的。完全看不懂程序到底什么意思。这应该属于独立按键吧,是用来模拟成3*4的矩形按键码?

网友A(2016-09-29):
//return 0xFF有什么用?

表示没有按键按下

网友B:
看了本版精华《程序调试黑宝书》,经医治无效,再疯也不迟。

网友C:
自己都说了3X4,还独立按键,也是没有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都说了3X4,还独立按键,也是没有谁了

不知道从哪里copy来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从哪里copy来的程序吧

嗯,公司上个项目的程序,才到公司不久,表示看不懂!

网友E:
然后你想干嘛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公司上个项目的程序,才到公司不久,表示看不懂!

你现在想干什么?

网友F:
unsigned char keyline[]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知道这句什么意思,其他都简单了。

网友G:
楼主还不如老老实实自己一句一句写呢。不会出错的。还有就是最好能自己画个流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想干什么?

公司设备要改进,需要修改部分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设备要改进,需要修改部分程序

那跟按键有什么关系???

网友H:
一个按键扫描的程序也看不懂,也是没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按键扫描的程序也看不懂,也是没谁了

还望兄弟指教

楼主:
程序功能:3*5的矩阵检测,困惑很久的原因:1、电路图外部的接口连接没看。以为是8个按键模拟3*5的矩阵,想想也是醉了,2、程序看得太少,很多模块的处理方法,运算方法不知道。理解起来比较难。

网友I:
是一个3*5的按键阵列,扫描法,没看懂?那百度一下按键扫描法的基本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一个3*5的按键阵列,扫描法,没看懂?那百度一下按键扫描法的基本流程。。。 ...

谢谢!已弄懂,智商有点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