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自激式压电蜂鸣片(3个脚)驱动电路设计

楼主(2016-09-29):
最近两天研究这个3脚蜂鸣片,网上找了很多驱动电路貌似都不能用,不知道有大神帮忙给个能用的参考电路

是没有办法起振吗?

网友A:
看图,F脚空置应该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F脚空置应该行

F空置好像不行呢! 目前这个所谓的自激式我理解的就是靠这个F脚反馈一个频率信号给三极管不停的开启和关断,我找的这些参考电路都启动不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A:
鬼知道“启动不了”是什么概念

网友B:
应该是同相吧?加一级放大变成同相试试?

网友C:
三个脚的蜂鸣器,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F空置好像不行呢! 目前这个所谓的自激式我理解的就是靠这个F脚反馈一个频率信号给三极管不停的开启和关 ...

提供个邮箱,我发你一份电路,可以满足欧洲火灾报警器3米 80dB的声强要求

网友E:
三点式电容振荡器

网友F:
很多场合用啊,唯一好处就是薄,pwm驱动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个邮箱,我发你一份电路,可以满足欧洲火灾报警器3米 80dB的声强要求 ...

,今天开工用这个电路又调了一天最多一米80多dB。我的邮箱465177909@qq.com,先谢谢前辈了

这个PK3W电感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电蜂鸣器,压电式蜂鸣器,自激式压电蜂鸣器 - 东莞市科森电子塑胶有限公司  http://www.ke-sen.com/product ...

老板你们这个链接的电路我试过,不知道参数怎么选,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路可行,还得看各元件参数是否适当,焊接温度及时间过大则容易短路到公共面。查询各制造商的范例,譬如OB ...

是啊,就是不知道元器件参数怎么算的,根据什么来算,3V供电现在要求用三脚的,没办法。那些人为焊接等其他外部装备原因可排除,我直接拿的别人弄好的,把3根线焊接到我的板上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知道“启动不了”是什么概念

   就是不响!555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开工用这个电路又调了一天最多一米80多dB。我的邮箱,先谢谢前辈了 ...

用这个实现不了的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开工用这个电路又调了一天最多一米80多dB。我的邮箱,先谢谢前辈了 ...

2-3脚对调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脚对调一试。

您指电感的2、3脚吗?  三极管集电极只能接线圈的小绕组,蜂鸣器接线圈大绕组这样才响。不过现在这个电路是声音不够响。原因应该不是电压不够了,而是这么设计不知道哪些参数没弄好,应该是没达到谐振条件。

网友A:
说得在理儿。那就把123关系再捋一捋。

网友H(2017-01-03):
mark,学习下,加电感是因为驱动电压不够吗?

网友H:
问下楼主,这个蜂鸣片F脚的驱动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I: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J(2018-10-19):
引用 网友D:
提供个邮箱,我发你一份电路,可以满足欧洲火灾报警器3米 80dB的声强要求 ...

我也要!!h1084@qq.com
ganxie

网友K(2018-12-24):
引用 网友D:
提供个邮箱,我发你一份电路,可以满足欧洲火灾报警器3米 80dB的声强要求 ...

824837065@qq.com  求蜂鸣片驱动原理图

网友L(2023-04-02):
引用 网友D:
提供个邮箱,我发你一份电路,可以满足欧洲火灾报警器3米 80dB的声强要求 ...

也请发我一份啊 2978373936@qq.com

网友M(2024-10-03):
11楼的那个图中1和3画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驱动电压太低,我试过5V都不行,如果要声音大,必须采用更好电压,并切采用MOS驱动,否则,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