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零欧电阻的5%误差是多大的误差范围?

楼主(2016-09-29):
谁给算算

网友A:
LZ你陷入了一个陷阱。LZ初中物理课睡觉了吧,任何导体都有电阻(至于超导。。。)啊。0Ω电阻的阻值并不是0Ω啊,它是一个标准,一般<50mΩ就当作是0Ω。那么误差5%会算了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复杂。。。。。。。

网友C:
楼主是人才啊

网友D:
这个建议查厂家数据手册

对我们来说,0欧电阻并不算"电阻",使用中也没有很多对它的阻值进行计算和考虑,它应该叫"跳线"才对.
而查阅了部分电阻厂家的手册,他们给出的电阻阻值范围也是从毫欧级别开始的,并不是0.
我估计厂家还有另一手册,给出了这个"跳线"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Z你陷入了一个陷阱。LZ初中物理课睡觉了吧,任何导体都有电阻(至于超导。。。)啊。0Ω电阻的阻值并不是0 ...

还是你行,能讲出标准。
百度:“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欧姆电阻实际是电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F:
这个还有有必要知道的,需要看手册或者量下,因为0欧电阻除了信号跳线,也有电源电线啊,万一电流大怎么办,超过了功率就烧了,我们可以考量是使用0402,0603,0805封装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是你行,能讲出标准。
百度:“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 ...

谢谢哦~~~

网友G:
我见过的0电阻上没有精度标识

网友H:
还是9楼有见识。
标识小于50m欧,是一个限值参数,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以“误差5%”形式给出的。

网友I:
100欧差5欧都正常,就这么个算法

网友J:
楼主被误导了吧?你见过0欧电阻上标阻值误差的吗?发上来瞧瞧呢?

还有,你要追求0欧姆连接,还焊个电阻上去干嘛?0欧电阻一般是当跳线或者选通开关用的,哪里来的大电流?

网友K:
正如上面所说,0电阻不是绝对0欧,也有误差 但不是用百分比来标示,一般会给出一个绝对范围,比如说多少毫欧到多少毫欧,也会给出最大功率等指标

网友L:
大部分的零欧电阻在规格书上都会给出一个误差范围的,一般是具体数值。

网友M:
0偶电阻没有精度这个说法的。

网友N:
我认为,那个5%不能用在0欧姆上。通过的电流大小,有功率这个参数,比如1/8瓦,50mOhm,电流就是1.6A

网友N:
随便找了个YAGO的0欧姆(jumper)手册

网友O:
0欧有时候跟磁珠一样用的时候,得考虑限流的吧,5%的电阻现在一般小批量生产都不怎么用了吧?

网友P:
17楼正解
0欧电阻不是绝对的0欧。所以5%的偏差对这个阻值是不适用的,一般是50mohm

网友Q:
就权当没有误差算了。

网友H:
不是没有误差,而是“认为”最大值小于如50m欧,而实测可能大多在15这个样子。

网友R:
0.05欧的误差范围内

网友S:
引用 网友N:
随便找了个YAGO的0欧姆(jumper)手册

叫jumper没有歧义了,0欧姆这种叫法只是把jumper和电阻统一叫成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