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衰减模式分析

楼主(2016-09-29):
大神们,
  直流电机的输出控制右衰减模式选择,如采用DRV8842。看到资料里写了快速衰减设置和慢速衰减设置,不知道内部MOS时如何控制的,见附图。
   DATASHEET中描述,1路为工作电流,则2路为快速衰减,3路为慢速衰减。
   问题:不知道芯片内部如何判断电机停止转动了?两种模式时通过如何控制MOS管实现的?
   个人分析:通过控制右下的MOS来选择两种衰减方式?
   十分感谢!

网友A:
2是对电动机施加一个反向电压。
3是将电动机两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是对电动机施加一个反向电压。
3是将电动机两端短路。

多谢大神,
  3将电动机两端短路,就开启右下的MOS,这样就短路了?
  不知道2时如何对电动机施加一个反向电动势的?是通过开启另外一对管子么?
   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3将电动机两端短路,就开启右下的MOS,这样就短路了?
  不知道2时如何对电动机施加一个反 ...

对电动机施加一个反向电压,是关掉正常工作时那条对角线上两支管子,同时开启另一对角线上两支管子。
短路电动机,原图中是关掉上面两支管子,同时开启下面两支管子。实际上,关掉下面两支,同时开启上面两支也可以实现短路电动机。

施加反向电压对方法仅对永磁电动机适用,对具有磁场绕组的电动机施加反向电压不起作用。

网友B:
过去叫制动,现在改叫衰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去叫制动,现在叫衰减。

我也是从电原理图中电流方向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从电原理图中电流方向猜的。

没细看,应该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3将电动机两端短路,就开启右下的MOS,这样就短路了?
  不知道2时如何对电动机施加一个反 ...

开启右上角的管子,但是如果电流大左下角也要开,毕竟体内二极管和导通通道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电动机施加一个反向电压,是关掉正常工作时那条对角线上两支管子,同时开启另一对角线上两支管子。
短 ...

永磁电动机和磁场绕组的额有啥却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去叫制动,现在改叫衰减?

跟上时代的步伐,制动不容易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电动机施加一个反向电压,是关掉正常工作时那条对角线上两支管子,同时开启另一对角线上两支管子。
短 ...

电流不大的话,只开一个,另一个从体内二极管应该也行吧,不过反向电动势都会很大,可能电流也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永磁电动机和磁场绕组的额有啥却别

永磁电机的磁场由永久磁铁产生,磁场方向不因电机输入两条线正接反接而变化。
励磁电机的磁场由励磁绕组产生,电机输入两条线反接时磁场方向也相反。
励磁电机两条线电压相反时,电机转向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只开一个,另一个从体内二极管应该也行吧,不过反向电动势都会很大,可能电流也会大
...

“只开一个,另一个从体内二极管应该也行吧”
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跟上时代的步伐,制动不容易理解

快快闭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开一个,另一个从体内二极管应该也行吧”
不行。

为什么呢

网友A:
自己想吧。

网友C:
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昨天已经说得,体内二极管的通流能力是没法和ds通道相比的。且反响电动势电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病你

无知装B,这是什么病

网友D:
制动有啥不好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知装B,这是什么病

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