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单片机仿真器SN8ICE 2K Plus II拆解

楼主(2016-09-29):
偶的一个松翰的单片机仿真器,除了以前用STC的51学习,
这还是第一次用国产的单片机开发项目,
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扯淡的仿真方式。

楼主:
先来张全景的,
内部使用了两片FPGA,应该是用来模拟单片机运行程序的
两片松翰自己的单片机,一片用作USB通信,另一片做控制器,

一个FPGA

另一个FPGA,还有SONIX的控制器

螺丝安装孔,做工还是很扎实

网友A:
这仿真器不便宜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仿真器不便宜阿

楼上说的很对!
1000+

网友B:
这仿真器那个高大啊~!赶紧去拆个PIC-Kit3和ST-Link压压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仿真器那个高大啊~!赶紧去拆个PIC-Kit3和ST-Link压压惊。

ST-Link有啥意思啊,就一块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