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IM2捕获问题

楼主(2016-09-29):
GPIO_Init(RF_DATAGPIO, RF_DATAPIN, GPIO_MODE_IN_FL_NO_IT);
        TIM2->PSCR = TIM2_PRESCALER_1;
        TIM2->ARRH= 0xff;
        TIM2->ARRL= 0xff;

        TIM2->CCMR2|=0x01;
        TIM2->CCER1|=0x10;
        TIM2->CR1  |= 0x80;
        TIM2->IER  |= 0x05;
        TIM2->CNTRH = 0;
        TIM2->CNTRL = 0;

        TIM2->CR1  |= 0x01;
stm8s003的,能进中断,但是CNTR和CR寄存器值为0,要捕获的输入是我自己调的方波16us,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A:
主频是多大的了?16us,是否在可捕获的范围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频是多大的了?16us,是否在可捕获的范围内呢?

解决了,需要在上面加入开中断,因为每次中断后就失能了,寄存器值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