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使用boot后应用程序复位问题

楼主(2016-09-29):
使用BOOT跳转应用程序后,应用程序产生复位又回到了BOOT中
期望的效果是 应用程序复位后继续在应用程序中运行,不回BOOT
现在的机制是回到BOOT后再次跳转,但涉及到别的东西做的逻辑有些复杂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应用程序复位后继续留在应用程序而不回BOOT中

网友A:
程序复位回到应用程序,那在什么情况下才跳到boot,又如何确保第一次没有应用程序的时候是从boot开始执行的
不太好搞

网友B:
楼主可以设计成,APP用户程序存放在FLASH的开始处,BOOT存放到FLASH末尾处;
这样上电总是先运行APP用户程序;
需要升级时,从APP跳到BOOT,然后再开始升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设计成,APP用户程序存放在FLASH的开始处,BOOT存放到FLASH末尾处;
这样上电总是先运行APP用户程 ...

这样的话第一次烧boot,然后怎么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第一次烧boot,然后怎么执行

你不会合并后一起烧录????

网友C:
在boot加判断,如果不是升级命令,立即跳到app中,用户感觉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boot加判断,如果不是升级命令,立即跳到app中,用户感觉不出来的

现在是这么做的 这种情况比较麻烦的是一旦升级中出现失败 有成板砖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设计成,APP用户程序存放在FLASH的开始处,BOOT存放到FLASH末尾处;
这样上电总是先运行APP用户程 ...

这个想法比较新颖 回头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复位回到应用程序,那在什么情况下才跳到boot,又如何确保第一次没有应用程序的时候是从boot开始执行的 ...

可以通过按键或者应用程序中的指令来做 第一次可以通过合并的情况一起烧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按键或者应用程序中的指令来做 第一次可以通过合并的情况一起烧进去  ...

恩  感谢

楼主:
太客气了 这里就是大家交流的一个场所 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