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测量频率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9-29):
做STM32测量频率,用定时器捕获测量100K-130K误差278HZ,用两个定时器一个计数另一个定时测量出来数据不稳定,只能精确到百位,比如测量100184测量出来是100100HZ或者100200HZ,做过的大虾说一下测量100K-130K频率用哪种方法比较精确,谢谢

网友A:
一个定时器产生1s的溢出触发脉冲,另一个定时器捕获外部信号

网友B:
可以借助那个占空比测量的例程, 精确测量信号周期到1个定时器时钟. 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频率了

网友C:
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做的比较精确了

网友D:
用一个定时器怎么做,捕获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