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功率器件心得分享】SiC MOSFET 驱动设计(附样机及实验波形)

楼主:
   碳化硅MOSFET作为新型高压大功率开关管,具有耐压高、开关速度快、导通电阻小、通流能力强的特点。目前主要产品集中在1200V/1700V,相比于传统的MOSFET具有非常大优势。半导体厂商Cree 生产的SiC器件在行业内具有代表性。
   在功率电路中,驱动电路对于保证功率开关器件快速、可靠开通关断具有重要意义。
   SiC MOSFET对驱动要求较髙, 主要体现在驱动电压和驱动速度上。一般Si器件的驱动电压范围为-20-20V,开启电压在2-5VSi IGBT功率器件的驱动髙低电平采用15/-5VSiMOSFET的驱动髙低电平采用15V/0V,或者15V/-15V,而在此研究的SiCMOSFET,驱动电压范围为-6V-22V,虽然其开启电压只有2.7V,并且随温度升高而减小,但只有当驱动电压达到18~20V时,才能完全开通。故常规Si功率器件的驱动电路不能直接驱动SiCMOSFET,其驱动条件如下:(118~20V的驱动电压。足够高的驱动电压才能使SiCMOSFET完全开通,减小其导通损耗;(2)负压关断,加快关断速度,并且防止栅极振荡引起的误开通;(3)提供栅极有源箝位电路,防止较大的开关速度导致栅极电阻上的压降引起误开通;(4)驱动回路寄生电感足够小,减小栅极振荡。Cree生产的二代SiC MOSFET 推荐驱动电压为20V/-5V,其提供了单管的驱动电路解决方案,具体的参考文档可以参考附件。电路如下图1所示。
图1 驱动电路原理图
   驱动电路的主要由隔离电源、光耦、驱动构成。驱动器选用IXDN609,峰值电流9A,能够保证开管断快速开通关断。驱动电阻在开通和关断时阻值不同,开通时大,关断时小,使管子具有更快的开通速度。隔离电源选用的是一个出正负12V,一个出5V,将电源串联,则驱动高电平为24V,低电平为-5V。光耦采用射极跟随器供电,供电电压为17.3V左右。整个驱动电路的原理相对简单,思路比较清晰。与普通MOSFET相比主要的区别在于驱动电压。

   在上述官方参考电路中,采用两个隔离电源模块,占用较多的地方。如果能够使用一个隔离电源模块,则能够大大缩小驱动电路尺寸。幸运的是,金升阳推出QA01C驱动模块(技术文档见附件输出20V/-4V,专门用于SiC驱动。在官方参考的基础上,采用QA01C替代电源模块,设计了一款SiC驱动器,专门用于驱动SiC MOSFET,如下图2,3所示。PCB板尺寸为35mm*18mm,非常紧凑。采用紧凑的设计能够极大的降低驱动环路的寄生电感,减少开关波形的震荡。
   用其驱动1200V/19A SiCMOSFET C2M0160120D。驱动波形如下图4,5,6所示,在连接时采用开尔文连接,尽量减少驱动环路的电感。从图中可以看出开关管的上升/关断时间都约为20nS,开关非常快,能够有效减少开关损耗。
图2
图3

图4 驱动波形Vgs

图5 驱动波形上升沿

图6 驱动波形下降沿
   在Cree公司最近推出的第三带SiC MOSFET器件中,如下图7,采用7L D2PAK封装,二号管脚作为专门用于驱动的Source端,使开关管适合于采用开尔文连接,能够减少环路寄生电感,使开关管更好的开通关断。具体分析可以参考附件中英飞凌MOSFET中的分析
图7 Cree第三代MOSFET封装图

网友A(2016-09-29):
看不明白电源转换部分和那一排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明白电源转换部分和那一排电阻

多个电阻并联应该是处于功率/电流的考虑,确保输出电阻能够承受驱动的功率/电流。

网友B(点评):
同时还兼具降低栅极电感的作用,避免驱动回路振荡

网友C(2018-10-22):
开尔文连接栅极,确实能解决非常多问题。
这速度,没什么说的了,好东西啊,用不起。
不过在特别的领域,该用还是得用,人家是德国的吧,不像美国,现在美国的东东,还真是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D(2021-03-24):
您好,有问题请假,能留个邮箱吗

网友E(2021-07-14):
原理图和实物不符合啊
请问RP-1212和RP-1205去哪里去了? 同时,请问RP-1212用双路输出有必要吗?故意画错的吧?

网友E:
下载了附件,终于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