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电阻冰凉问题,教授们快来上课

楼主(2016-09-29):
来来来,各位教授快来上课,给指导分析下这电路里的rc并联的作用是啥。

网友A:
加点儿热就不凉了。

网友B:
看了五六分钟,没看懂,楼下的讲讲,顺便讲讲怎么工作的,这个应该是个buck电路

网友C:
加速电容,

网友D:
加速电容啊,哇凉哇凉的。

网友E:
估计冰凉=并联

串联=窗帘,

网友F:
加速电容,加快负载电压变化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速电容啊,哇凉哇凉的。

厉害。我都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