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winter09 画图???出现问题

楼主(2016-09-29):
ADwinter09画图,导入到PCB文件过程中,出现有些元器件太靠边了。拉不到PCB文件中。不知道,这种情况咋解决啊。有512颗LED发光二极管

网友A:
将那些靠边的pcb封装从新定义原点 更新到pcb去

网友B:
元器件没编号吧?

网友C:
原理图中全选器件,然后按T+S

转入PCB操作界面,再按T+O+L. 将所有器件圈到一个框里面。

网友D:
在PCB中,全局操作,选所有器件,再用一个对齐命令,就拉出来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楼主和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