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S312PK随机固态继电器去控制一个120W 220V的单相电机

楼主:
用S312PK随机固态继电器去控制一个120W  220V的单相感应电机(带减速机),进行调速。
目前不能调速。单相电机启动/运行电容4uf、8uf效果一样。
通过S312PK控制后的交流信号如图;
过零点之后并没有关断,并且触发信号可以实现前切(阴影部分面积)。
请教高手如何控制电机?

楼主(2016-09-29):
实际测量波形图

楼主:
我分析如图

网友A:
你的描述很多看不懂, 示波器图 看来, 貌似 已经关断了 , 示波器图里面 绿色是电压,黄色是过零是吧?    过零之后, 电压都往回掉了, 好像是还没来得及掉到0v  就又被触发导通了,  如果不是你主控的触发导通行为,  那估计就是被什么电压波动误触发了 , 或者是你过零采样不准.    如果是你的主控 触发的,  那你的 触发脉冲发的 太早了, 电感负载 有 电流延后,可控硅不会在过零点 关断(因为这时电压是0了  但是电流还没有回零),  你触发时间 最快在 过零后 延时3ms 再发送触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很多看不懂, 示波器图 看来, 貌似 已经关断了 , 示波器图里面 绿色是电压,黄色是过零是吧?    过零 ...

你前面看到的图,黄色是触发信号。
下面两张图1是触发   图2是过零

图片2过零信号

图片2过零信号

图片1 触发信号

图片1  触发信号

网友A:
看不出原因,  换成双向 可控硅 试试 看,   没听过随机固态继电器  , 换成普通的 双向可控硅 试试  不用固态

网友B:
应该控制不了!   你说的电动机是单相异步电动机     就像吸油烟机的电机 控制转速是在电机的绕组上取抽头控制转速的!   占空比控制电机只能适用于直流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原因,  换成双向 可控硅 试试 看,   没听过随机固态继电器  , 换成普通的 双向可控硅 试试  不用固态 ...

之前我是用可控硅控制,但是速度控制不到。要不转,要么转速快。控制不到。

网友C:
交流电机只能控制频率才行吧,而不是占空比,还是看下电机学的知识。

网友A:
调速 应该 是可以调的,  最普遍的 就是民用吊扇调速  好几年了 满地都是 可控硅调速的,  工业 也有, 交流 可控硅 调速  减速电机 也用的很多.  但是可控硅调速 出来的 效果  能不能 满足  楼主的  需求  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