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功率器件心得分享】IGBT模块使用与安装分享

楼主(2016-09-29):
        IGBT大多数情况下工作在到大功率设备当中,较高的功率就意味着较高的热量散发,因此为IGBT模块配备散热器就变得很有必要。开发者在使用IGBT模块之前有必要充分的阅读说明,并选择相匹配的散热器和驱动电路。下面为大家介绍IGBT模块散热器的基本说明。
        依据装置负载的工作电压和额定电流以及使用频率,选择合适规格的模块。用户使用模块前请详细阅读模块参数数据表,了解模块的各项技术指标;根据模块各项技术参数确定使用方案,计算通态损耗和开关损耗,选择相匹配的散热器及驱动电路。

    IGBT模块的使用
  防止静电IGBT是静电敏感器件,为了防止器件受静电危害,应注意以下两点:
(1)IGBT模块驱动端子上的黑色海绵是防静电材料,用户用接插件引线时取下防静电材料立即插上引线;在无防静电措施时,不要用手触摸驱动端子。
(2)驱动端子需要焊接时,设备或电烙铁一定要接地。

选择和使用
      请在产品的最大额定值(电压、电流、温度等)范围内使用,一旦超出最大额定值,可能损坏产品,特别是IGBT外加超出VCES的电压时可能发生雪崩击穿现象从而使元件损坏,请务必在VCES的额定值范围内使用!工作使用频率愈高,工作电流愈小;源于可靠性的原因,必须考虑安全系数。如果使用前需要测试请务必使用适当的测试设备,以免测试损坏(特别是IGBT和FRED模块需要专业的测试设备,请勿使用非专业的设备测试其电压的最大值)。
    驱动电路:由于IGBTVce(sat)和短路耐量之间的折衷关系,建议将栅极电压选为+VG=14~15V,-VG=5~10V,要确保在模块的驱动端子上的驱动电压和波形达到驱动要求;栅极电阻Rg与IGBT的开通和关断特性密切相关,减小Rg值开关损耗减少,下降时间减少,关断脉冲电压增加;反之,栅极电阻Rg值增加时,会增加开关损耗,影响开关频率;应根据浪涌电压和开关损耗间最佳折衷(与频率有关)选择合适的Rg值,一般选为5Ω至100Ω之间。为防止栅极开路,建议靠近栅极与发射极间并联20K~30KΩ电阻。驱动布线要尽量短且采用双绞线;在电源合闸时请先投入驱动控制部分的电源,使其驱动电路工作后再投入主电路电源。
            保护电路:IGBT模块使用在高频时布线电感容易产生尖峰电压,必须注意减少布线电感和元件的配置,应注意以下保护项目:过电流保护、过电压保护、栅极过压及欠压保护、安全工作区、过温保护。
            吸收电路:由于IGBT开关速度快,容易产生浪涌电压,必须设有浪涌钳位电路。
            并联使用:应考虑栅极电路、线路布线、电流不平衡和器件之间的温度不平衡等问题。
        使用时请避开产生腐蚀气体和严重尘埃的场所。

IGBT安装
    散热器应根据使用环境及模块参数进行匹配选择,以保证模块工作时对散热器的要求。
    散热器表面的光洁度应小于10mm,每个螺丝之间的平面扭曲小于10mm。为了减少接触热阻,推荐在散热器与模块之间涂上一层很薄的导热硅脂,模块均匀受力后,从模块边缘可看出有少许导热硅脂挤出为最佳。
    模块安装在散热器上时,螺钉需用说明书中给出的力矩拧紧。力矩不足导致热阻增加或运动中出现螺钉松动。力矩过大可能损坏模块外壳或是破坏模块绝缘;
    仅安装一个模块时,装在散热器中心位置,使热阻效果最佳。
    安装几个模块时,应根据每个模块发热情况留出相应的空间,发热大的模块应留出较多得空间。
    两点安装紧固螺丝时,先依次紧固额定力矩的1/3,然后反次达到额定力矩。
    四点安装和两点安装类似,IGBT长的方向顺着散热器的纹路。紧固螺丝时,依次对角紧固1/3额定力矩,然后反次达到额定力矩。
    使用带纹路的散热器时,IGBT长的方向顺着散热器的纹路,以减少散热器的变形。两只模块在一个散热器上安装时,短的方向并排摆放,中间留出足够的距离,主要是风机散热时减少热量迭加,容易散热,最大限度发挥散热器的效率。二是模块端子容易连接,有利于减少杂散电感,尤其高频使用时更重要。
    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当在连接器件时,连接模块的母线排最好不要给IGBT模块主端子电极造成过大的机械和热应力,以免模块电极的内部焊接断裂或电极端子发热在模块上产生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