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 SciA能正常发送但是不能接收

楼主(2016-09-30):
用2812和迪文的工业串口屏通信,目前的情况是我同时用了SciA和SciB,SciB接收外部数据,SciA和串口屏通信,现在2812把数据发送给串口屏功能正常,但是不能接收它发回来的信息,我用标志位检测了,接收的子程序运行了,但是SciA接收缓冲寄存器里面没有接收到。初始化中接收已经使能了的,请教大神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CIB可以正常接收吗?两个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IB可以正常接收吗?两个对比一下。

SciB可以正常接收,它们的区别在于,SciB只是接收不发送,而SCIA既接收又发送。还有SCIB接收的是字符型,SCIA接收的是HEX十六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IB可以正常接收吗?两个对比一下。

而且SCIA和SCIB初始化也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
感觉不应该呀。你说的那些应该不影响的,我感觉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应该呀。你说的那些应该不影响的,我感觉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我对比了一下串口屏的数据格式和SCIA的格式是一样的,格式这块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SCIA的发送和接收我也都是分开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SCIA和SCIB初始化也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能一模一样呢。还有SCIA的那两个引脚也要初始化为复用功能吧

网友B:
首先直接屏连上电脑,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手屏发的数据,看是否能正常收到;然后2812的scia和scib,直接连电脑,电脑直接发送数据看2812是否能接收到;然后判断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估计是你程序那里初始化设置有问题,方便贴出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一模一样呢。还有SCIA的那两个引脚也要初始化为复用功能吧

这个我已经做了的,我的意思是功能设置都是一样的,代码肯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直接屏连上电脑,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手屏发的数据,看是否能正常收到;然后2812的scia和scib,直接连 ...

这个办法可以一试,放假了,节后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可以一试,放假了,节后试试,谢谢指点。

现在才30号,才下午3点30.怎么就放假了!!拉仇恨是不是

网友C:
建议先找个很简单的工程  就是实现2812串口的自发自收
上位机串口助手下发命令   2812收到后上发给上位机
这个功能实现了    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才30号,才下午3点30.怎么就放假了!!拉仇恨是不是

呵呵,要放假了,没心思上班了嘛,就差不多就等于下班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我的分享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0062-1-1.html

谢谢分享,感觉里面很多东西都值得我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找个很简单的工程  就是实现2812串口的自发自收
上位机串口助手下发命令   2812收到后上发给上位机
...

正在逐步寻找问题所在,感觉上也是某个细节没注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在逐步寻找问题所在,感觉上也是某个细节没注意,应该问题不大

解决了记得分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记得分享哦

我现在用电脑串口助手通过RS232和DSP是可以实现通信的,就是用串口助手发,让DSP接收,DSP可以接收,但是困扰我的只能在程序固化后在线仿真的时候才能正常接收,去掉仿真器后就不能正常接受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记得分享哦

我看了你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整个程序里面我没有用Delay延时,都是用的定时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记得分享哦

而且,我的问题是烧写到FLASH以后再仿真正常,断掉仿真器直接运行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我的问题是烧写到FLASH以后再仿真正常,断掉仿真器直接运行就不行

为了确保是否真的烧写flash成功  并上电跑起来了   建议加个LED灯等看看
接入仿真器有可能是代码在RAM中运行
还有复位一下看看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复位是怎么设计的     硬件复位看看能不能上电自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复位是怎么设计的     硬件复位看看能不能上电自复位

现在的情况是,我整个程序大部分都是正常的,SCIB接受外部数据和SCIA发送输入到外部设备这两部分功能是正常运行的,只是SCIA接收部分出了问题,硬件电路方面应该没问题,因为是我自己做的开发板,在上面已经做过几个小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复位是怎么设计的     硬件复位看看能不能上电自复位

最初我认为是SCIA的莫个地方没有使能,但是在Flash烧写后在线仿真的情况下,SCIA是可以正常接收的。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断掉仿真器却不能接收了。

楼主:
我贴一段我觉得可能有问题的程序,有没有可能是SCIA的发送和接收冲突了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PieCtrl.PIEACK.bit.ACK7=1;
        Timer2++;
        Timer5++;

        if(Timer2==300)
        {
                Scib_RX();/////////////这是用SCIB做的外部数据接收,功能没问题
                Timer2=1;
        }

        if(Timer2>350)Timer2=1;
        if(Timer5==500)
        {
                Scia_TX();////////////////////这是SCIA的发送,就是DSP处理后的数据由SCIA发送到下一级
                Timer6++;
        }
        if(Timer6==3)
        {
                Scia_RX();////////////////////这是SCIA的接收,现在就是这块有点问题,这块接受我是按照上面SCIB的接收方法做的,应该没问题
                Timer5=1;
                Timer6=1;
        }
        if(Timer5>1600)Timer5=1;
        if(Timer6>3)Timer6=1;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贴一段我觉得可能有问题的程序,有没有可能是SCIA的发送和接收冲突了
interrupt void ISRTimer0(void)
{

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有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有优先级

我在Flash在线仿真的时候DSP可以接收到来自串口助手发的数据,这样是不是证明我的SCIA接收的那部分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有优先级

我用串口助手通过串口屏厂家配的USB下载器能和串口屏正常通信,串口屏也有返回的数据。然后我用DSP发送同样格式的数据给串口屏,DSP就接收不到串口屏返回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有优先级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其实我的程序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是做开发,我是拿我以前自己做的开发板搭建的一个小的控制平台,但是我的开发板上的SCIA是已经做了RS232的接口,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意识到可能是焊接的串口对数据的接收有影响,然后我就把板子上的MAX232拆了,结果我再测试就发现整个发送和接收都正常通了。哎,原本只是觉得重新画一块板子麻烦就将就以前的板子用,没想到还多花了不少时间,希望其他朋友能引以为戒,这是个教训,谢谢大神的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其实我的程序是没问题的,因为现在是做开发,我是拿我以前自己做的开发板搭建的一个小 ...

遇到各种问题  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各种问题  是正常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你能帮我看看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418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你能帮我看看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4180-1-1.html ...

我是采用的查询方式,不是中断,我的问题不是程序,是因为我自己画的开发板上SCI外接了max232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