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想了解一下,有多少人在用stm32cube进行开发

楼主(2016-09-30):
想了解一下,有多少人在用stm32cube进行开发?相比使用传统库函数开发的人数如何?
单选投票, 共有 59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69.49% (41)
30.51% (18)

网友A:
用传统库开发,呵呵;

网友B:
用cubeMX开发

网友C:
用寄存器

网友D:
使用stm32cube进行开发

用熟练了 一样的好用.

一般初始化对速度没有要求, 使用CUBE 生存的函数,

在运行时需要高速度时 用寄存器处理

网友E:
感觉还是传统库用的习惯,因为cube算是比较新的东西(可能观点不大对),但是一开始学习的是传统库的方式也会比较习惯于这种开发方式

网友F:
单片机一般对效率要求很高,多半使用库,甚至寄存器。cube的初衷很好,但是明显不对思路,没有考虑到这些应用要求。不在乎效率的,一般在乎功耗。

而且软件设计的一个原则就是高效处理事务,这一点cube显然没有做好!

网友G:
其实简单的我都用寄存器。
复杂的比如带文件系统/USB/SD卡/以太网之类的才用Cube

网友H:
cube封装的层次太高了,不适合做产品用,完成功能要额外开销大量空间,而且运行时效率太低。最主要你如果不仔细调试它的代码,你不知道它内部做了什么,有没有什么限制和漏洞,用在产品上是不负责的。

传统库基本是寄存器的封装,一般只用来初始化,核对一遍寄存器的值就没问题了,不存在运行时的问题

网友I:
最简单的,st新推出的片子你用不用,F7、L4系列的,如果你要用就乖乖学HAL库的

网友J:
至于ST,现在ST把CUBE库作为应用开发的平台,这是大势,把搞软件的人分成库制作者(原厂或第三方)和库应用者(下游设备商),快速开发。也为了降代软件开发者的用工成本。

网友K:
对某些应用来说,比如USB设备方面的应用用Cube比较方便,其他的建议就用标准库就好了,最简单最常用的例子比如UART,Cube的uart的封装就绝对不敢恭维,反正我用着就觉得别扭。

网友L:
Cube库是趋势,软件工程师很多喜欢沿用以前的习惯,觉得标准库代码简单明了。其实如果你花点时间好好研究下Cube库,搞明白之间的关系,会发现用Cube库确实省心。现在新项目基本用Cube开发,标准库,除非用FOC之类没有替代的才考虑。

网友(2017-02-23):
cube 是趋势,不过 做的还是不完善,个人感觉 cube 确实很方便,不过 像楼上说的类似串口的函数封装真的比较纠结,不方便用

网友M:
cube大势所趋,硬件软件化。

建议尽快熟悉并使用。

网友N(2017-06-13):
目前还在用标准库,V1.8版本的。 cube 用过一次,在f032上,当时感觉这个库封装的层次好多啊,一个简单的IO操作都不知道转了多少弯,效率是比较低的。不过整体代码的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芯片对应一个对应的头文件。有必要看看

网友O(2017-12-03):
已经用了半年了,现在基本全是用cube,也算从标准库转过来了,加上FreeRtos开发真是简单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