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22单片机进不了外部中断

楼主(2016-09-30):
外部中断初始化程序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init_INT0()
{
    TRISB0=1;//外部中断口LB0设置为输入;
    RBPU=1;//LB口设置为内部弱上拉
    //INTCON=0x10;
    INT0IE=1;//bit4 开外部中断
    INT0IF=0;//bit1 清除外部中断标志
    //INTCON2=0x00;
    INTEDG0=0;//bit6 外部中断0边沿选择下降沿触发
    PEIE=1;//bit6 开外设中断
    GIE=1;//bit7 开总中断
}
怎么就进不了中断呢,求教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写的呢?我记得PIC18有两个中断入口

网友B:
看你的中断服务程序吧 配置貌似没问题

网友C:
RB0 是不是复用引脚? 如果它还和AN复用的话,默认是AN输入,需先disable AN,才是digital 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RB0 是不是复用引脚? 如果它还和AN复用的话,默认是AN输入,需先disable AN,才是digital 输入 ...

谢谢,已经解决了,确实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怎么写的呢?我记得PIC18有两个中断入口

谢谢,已经解决了,默认是模拟口,改成数字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中断服务程序吧 配置貌似没问题

谢谢,已经解决了,默认是模拟口,改成数字口就行了

网友D:
25k22 你们是做什么产品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