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6-09-30):
关于旋转变压器参数栏里面,有个参数是phase shift 这个参数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啊?从表格中看到,有大有小,有正有负,第一次用这个东西,还不太明白,大家帮我解释疑惑一下!

网友A:
指相移角度,正,负是针对基准零位而言,超前为正,滞后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相移角度,正,负是针对基准零位而言,超前为正,滞后为负.

多谢T叔的资料,T叔我看了一下旋转变压器相移的定义,主要与旋转变压器本身的结构等有关系,那么这个相移的大小对旋转变压器本身性能的好坏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形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T叔的资料,T叔我看了一下旋转变压器相移的定义,主要与旋转变压器本身的结构等有关系,那么这个相移 ...

与检测分辩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检测分辩率有关.

T叔,相移这个值是否是越小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相移这个值是否是越小越好?

极数多,相移角大.
哈哈,自已去啃资料吧.

网友B:
这个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数多,相移角大.
哈哈,自已去啃资料吧.

多谢T叔